质检气泡图

楼主(2024-08-16):
请问各位大神,有做过质检用的气泡图吗?怎么弄?还有表格可以自动导出吗?用的什么软件,我们要求标的是全尺寸,是pdf文档

网友A:
质检气泡图长啥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检气泡图长啥样子啊

这是网上找的 不知道用什么编辑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CAD啊

网友:
cad转pdf后,用pdf编辑器插入文字和符号

网友B:
你是在找软件或者插件的这个自动做气泡图的功能?
没听说过
我怀疑是用CAD自己手动一个一个添加的

网友C:
这事我干过,一种是打印出来手画上去,另一种就是用PDF编辑插入数字序号,其实形式无所谓,主要作用就是质量那边留个底,怕到时候质检报告出来了相互甩锅

网友:
CAD里的汽包是不是用借用装配图里的序号功能?或引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事我干过,一种是打印出来手画上去,另一种就是用PDF编辑插入数字序号,其实形式无所谓,主要作用就是质 ...

也是手动做表吗 一个个填吗

网友(点评):
做表格是质量的事情,不过他们就是在一个有模板的表格里面手动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找软件或者插件的这个自动做气泡图的功能?
没听说过
我怀疑是用CAD自己手动一个一个添加的

是的 在找软件做

网友D:
QA-CAD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QA-CAD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