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能承受多少重量带来的弯矩

楼主(2024-08-16):
一个升降平台,用两根光轴做为导向,但重心不在中心,会产生一定的弯矩。直线轴承是标品,但也没查到能抵抗多少的侧向力矩,大家有没有类似使用经验

网友A:
这说明没有侧向力矩抵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没有侧向力矩抵抗能力

是的,就只靠两根光轴,但是空间限制,重心也是会变动的,只能做到在中心附近,多出的侧向力矩只能靠直线轴承来承担了

网友:
圆柱导轨用过吗?
里面的轴承跟直线轴承结构类似,所以应该是能承受侧向力的,具体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B:
来图说明,例如光轴多粗,重心偏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图说明,例如光轴多粗,重心偏心距,,,,,

25的光轴,横跨160mm,重心在两光轴的连线上±20mm左右的距离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的光轴,横跨160mm,重心在两光轴的连线上±20mm左右的距离变化

笼统来讲,轻载直线轴承,重载铜套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笼统来讲,轻载直线轴承,重载铜套衬套

这玩意能代替石墨铜套吗

网友C:
分析思路供参考下:直线轴承可承受最大径向力为F,例如以滑块中心为旋转中心,上端滚珠受力下端受力为均达到滚珠可承受最大应力,中间滚珠受力为线性变化,直线轴承总高为H,这样近似算下来的话,可以滚珠的平均受力应为F/2,力臂是H/2,承受的最大力矩为FH/4。如果想让结构能够抗力矩变形,建议使用加长直线轴承或者两个直线轴承,拉开距离布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能代替石墨铜套吗

滚动摩擦系数比滑动摩擦系数要小,从导向效果肯定要比铜套好,铜套适合重载低速运动,尺寸小,精度略差。

网友:
重心在中心,也是有弯矩的

网友:
力、矩不分家,额定负载有了,根据长度(比实际长度要小)就可以大概算出来允许承受的侧向矩。而且正常是看你如何布置直线轴承,一般工况每根轴上最好2个直线轴承,且空间允许时,相距越远,轴承受力越小,寿命越长,都是可以根据布局计算的。

网友(2024-10-13):
引用 网友C:
分析思路供参考下:直线轴承可承受最大径向力为F,例如以滑块中心为旋转中心,上端滚珠受力下端受力为均达 ...

网友:
和使用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