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头轮尾轮可以一样大么

楼主(2024-08-16):
问题一:请看表1,头轮和尾轮可以一样的直径么,如果不行请问为什么。
问题二:请看表1,头部探头辊筒是什么位置辊筒呢。
问题三:请看表2,如果皮带机很短可以按图1下托辊只放1个在中间么,还是要按图2一边一个,请问为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请问包角的概念有吗,如果没有请从基础学起。
翻过机械设计手册带传动章节吗,如果没有请去翻阅。

楼主:
分享个输送机计算EXCEL

网友B:
1,3可以,2,大部分情况下,头滚为了保证上平面和皮带基本平,都要把滚筒下沉,俗称探头滚筒。在比较长的输送机上,头部滚筒不是动力牵引滚筒,所以直径不一定是表格中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可以,2,大部分情况下,头滚为了保证上平面和皮带基本平,都要把滚筒下沉,俗称探头滚筒。在比较长的输 ...

谢谢回答

网友:
本质上说,分为驱动辊筒和随动辊筒,驱动自然要大,随动的就可以根据结构做小一些,这样成本低。当然一样大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切都源自张力,算逐点张力就可以解释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包角的概念有吗,如果没有请从基础学起。
翻过机械设计手册带传动章节吗,如果没有请去翻阅。

太难了吧,还要翻动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1,肯定可以

3,是为了防止跑偏吧,平托皮带会往一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