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MA材料做一个双头内丝直通

楼主(2024-08-16):
两头都是1寸的圆柱内螺纹,螺纹长度需要多长(国标上面只有模糊的尺寸,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1mm收尾,用普车怎么车?

网友A:
难道不需要说清楚,是要密封效果,还是仅螺纹连接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需要说清楚,是要密封效果,还是仅螺纹连接效果吗

是密封性管螺纹,柱/锥配合的

网友B:
参考一下GB/T 7306.1里的装配余量规定,或者参考普通螺纹按2倍外径,必要时也可按旋合至少3~4个有效螺纹牙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GB/T 7306.1里的装配余量规定,或者参考普通螺纹按2倍外径,必要时也可按旋合至少3~4个有效螺纹牙 ...

装配余量不是给外螺纹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余量不是给外螺纹用的吗?

内螺纹、外螺纹要相配啊,外螺纹长度再长,内螺纹深度不够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