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剖切视图做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4-08-16):
如图

网友A:
说明有特征或者零件正好在剖切线上产生所谓的特征值为0的切面,压缩掉几个特征或者零件看看

网友(点评):
如果剖切面必须要有这些特征就必须把剖切面偏少许(例如0.001)

网友:
剖切面偏移0.01

网友:
学习了,特征值为0的情况我倒没遇见过,以后可以留意下。大概逻辑其实跟3d里面切除类似,厚度为0的特征是程序上不成立的。
像这种剖切失败,我这边一般是因为调整过零件的特征,然后剖切线的草图丢失了定义/约束,这个时候一般编辑草图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有特征或者零件正好在剖切线上产生所谓的特征值为0的切面,压缩掉几个特征或者零件看看

特征值指的是?

网友(点评):
toolbox里的开口销就是类似的,它是一个半圆截面扫描成的,如果沿开口销的半圆截面剖切就会有类似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