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碰到的好多气缸都会搭配一小节直线导轨使用?

楼主(2024-08-16):
这是为什么?

问题详情

问题详情

网友:
不能受径向力吧,比如薄型气缸,但是阻挡机构也有阻挡气缸可以选的,它能受径向力,还有另一可能气缸轴是可以旋转的,加导轨让头部机构不能旋转

网友:
去掉导轨就是要多备几个气缸

网友:
主要还是径向力,长行程/竖直用法尤为明显。我们一般用气缸的话,除了垂直顶出,或者跟机构没有硬连接的情况,其他用法都是会加导向,可以是直线轴承,直线导轨,也有用硬轨的场景。

网友:
想去掉导轨就要选阻挡气缸了,看价格是否合适

网友:
好奇挡轮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气缸导杆受径向力会容易偏斜,影响寿命

网友:
大佬字写的是真不错

网友:
防止径向受力吧

网友:
玻璃机械常规操作,防止径向力对气缸轴造成伤害,延长气缸寿命。

网友:
气缸受径向力的时候,会导致活塞杆和油封接触的地方单边磨损。磨损累积次数多了会漏气。如果径向的撞击力量足够大,一次就能把活塞杆撞弯,气缸直接废掉。径向力小一点,就慢慢把油封越磨越松,漏气之后,就更加加速油封的磨损。因为微小间隙的漏气,压缩气体的喷射速度会很快,超音速的快。结果就是油封漏气,气缸伸出来,缩不回去了。
机构上不改善的话,换多少个气缸都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