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车加工盲孔的55°密封圆柱管螺纹,可以从里面开始车吗?

楼主(2024-08-17):
使用PMMA材料加工两头为一寸的内丝直通。螺纹最少可以距离底部多少距离?

网友:
可以,反转反刀,,,,,

网友:
普车还是上丝锥吧,数控靠谱些

网友:
螺纹距底部多少,要看你的反应速度。没有把握就把转速尽量放低,螺纹会粗糙点。要求高还是数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