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烘烤设备一般用什么发热管?

楼主(2024-08-17):
淘宝搜了一下,有不锈钢加热棒,透明石英加热管,红外线灯管,卤素管等,有做烘烤设备的朋友可以说说常用哪种管吗?目前也是用做烘烤加热管,热熔粉需求温度在140摄氏度保持3分钟熔化。

网友:
红外线灯管也就是碳纤维管吧。

还有ptc

网友:
选择合适的发热管时,需要综合考虑设备的工作环境(如温度范围、湿度条件)、加热速度要求以及成本等因素。
石英加热管耐高温、热效率高、升温迅速、寿命长、无污染等优点。
适用于需要快速加热且温度控制要求较高的场合。

不锈钢加热管耐腐蚀性强、使用寿命长、安全性好。
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烘烤设备中,如食品加工、化工、塑料等行业。

陶瓷加热管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耐高温、耐腐蚀等特点。
适用于对绝缘性有较高要求的应用环境。

红外线加热管能够直接将电能转化为热能,产生红外辐射,加热速度快,能量利用率高。
适用于需要快速加热及表面处理的场合,如油漆干燥、塑料成型等。

卤素加热管通过卤素气体循环来提高加热效率,加热速度快,体积小,便于安装。
适用于空间有限或需要快速加热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