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电脑不能安软件咋回事

楼主(2024-08-17):
exe安装软件打不开了

网友A:
用管理员身份

网友B:
用的是win10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win10电脑吗

是的

网友C:
右键管理员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身份

没有用,发现这问题,就用了,可惜不行,然后百度,改注册表,又运行DOS命令,都不行

网友:
啥软件?杀毒过没?

网友D:
我觉得在这事,问百度比在这里快,再不济淘宝找人远程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管理员运行

这么简单,我就不来问了

网友E:
问题说的不清楚,哪个还是所有软件,是安装不了,还是安装好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在这事,问百度比在这里快,再不济淘宝找人远程按...

已经百度过了,没解决,才想着问一下,万一碰巧解决了

网友:
加密的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说的不清楚,哪个还是所有软件,是安装不了,还是安装好了打不开

软件安装包打不开,exe安装文件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安装包打不开,exe安装文件没反应

发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我就不来问了

杀毒软件开了吗? 开的话先退出再下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百度过了,没解决,才想着问一下,万一碰巧解决了

大佬,高效研究,高效讨论,高效执行,高效解决。
不要碰巧,要用你搞机过程中培养和总结的方法论思想,贯彻到每个动作中。

不要万一,我们要一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安装包打不开,exe安装文件没反应

安装包损坏了?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是win10所有exe文件强制关联应用商店,一运行exe就弹出应用商店,造成无法安装软件。
这其实是微软的锅,微软希望你所有的安装软件都是从应用商店下载的,然而这不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很多专业软件它就不可能出现在微软的应用商店中。

遇到Windows 10中的EXE文件无法正常启动而自动打开微软应用商店的情况,可能是系统默认的应用关联被改变了,或者某些设置被错误地修改了。这里有几个步骤可以帮助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更改文件关联:
右键点击一个.exe文件,选择“属性”。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打开方式”,然后点击“选择另一个应用”。
确保“始终使用此应用打开 .exe 文件”的选项被选中,并且选择“应用程序”而不是应用商店应用,比如Windows PowerShell或者Command Prompt。
重置应用商店的设置:
打开“设置” > “应用” > “应用与功能” > “管理应用执行别名”。
查找与应用商店相关联的别名并尝试删除或修改它。
使用PowerShell重置应用关联: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PowerShell(右键点击PowerShell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输入以下命令并回车:
powershell
浅色版本
Get-AppxPackage Microsoft.WindowsStore | Reset
禁用应用商店应用: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起作用,可以考虑暂时禁用应用商店应用。
使用组策略编辑器(gpedit.msc),导航至 Computer Configuration\Administrative Templates\Windows Components\Microsoft Store,启用“禁止Microsoft Store应用安装”策略。
对于家庭版Windows 10用户,可以使用本地安全策略(secpol.msc)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检查病毒或恶意软件:
运行Windows Defender或其他反病毒软件进行全面扫描,确保没有恶意软件在影响您的系统。
系统还原: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您可以考虑使用系统还原点将系统恢复到问题出现之前的状态。

网友:
我来说一个可能是域控软件的问题    我们公司安装的域控软件是禁止公司电脑安装新exe的  需要的话走流程找IT申请

网友:
我的办法是,格式化后重新安装所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