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盲孔内螺纹加工

楼主(2024-08-17):
车螺纹时,径向的速度是车床自己控制的吗?轴向的进给是自己控制吗?

网友:
轴向进给,谁手操能那么稳定?数控不用说了,就算普车,也要用丝杠轴向进给

网友:
终于明白手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主轴每转一圈刀具应均匀地移动一个导程的距离,工件的转动和车刀的移动都是通过主轴的带动来实现的。轴向的进给是车工自己控制中滑板横向进给,通过多次行程,直到把螺纹车好。

网友B:
不懂可以先了解,瞎问,你说大神怎么回复,坛里还有几个干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每转一圈刀具应均匀地移动一个导程的距离,工件的转动和车刀的移动都是通过主轴的带动来实现的。轴向的 ...

轴向的进给呢?怎么控制?

网友:
刚好反了吧

网友:
百度 普车车螺纹,动画、视频各种都有。。。  这是在做毕业设计吗?

网友:
普车车螺纹都有挡位选,车身上应该有个挡位表,不同挡位配合不同的螺纹规格,不同螺纹规格对应各自的轴向进给速度,径向就是你自己摇的吃刀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可以先了解,瞎问,你说大神怎么回复,坛里还有几个干普车?

我干过普车。

网友:
数车做吧,很方便

网友:
这是在大学金工实习时没干过普车的吧,按理只要玩过,应该都知道的基本原理的!或者是跨行来的,那就正常了,去车间实习几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