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公法线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2024-08-17):
遇到了一个问题:内齿轮公法线的公差是怎样确定的,外齿公法线公差一般为负,那内齿轮公法线公差呢?是正,还是根据啮合的外齿计算出来呢?

网友:
内齿轮和外齿轮是一样

都是按照齿根来算

齿根高 模数 等就可以推算出来

网友:
量不了,用量棒,测量棒距,然后计算

网友(点评):
对,用量棒测跨齿距,然后计算。有软件可以计算的,还有个关键是量棒的选择。

网友:
齿轮精度等级:
首先需要明确齿轮的设计精度等级,不同精度等级对应不同的公差值。一般而言,精度等级越高,允许的公差范围越小。
查表确定公差值:
可以根据齿轮的模数(m)、齿数(Z)以及所要求的精度等级,在相关标准如GB/T 10095.1-2008《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制度 第1部分:轮齿同侧偏差的定义及允许值》中查找到对应的公法线长度公差值。
计算公差值:
对于某些特殊情况或者非标准齿轮,可能需要通过计算来确定公法线长度的公差值。计算公式通常与齿轮的模数、齿数、压力角等因素有关。
测量公法线长度: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专用的量具(如公法线千分尺)对齿轮进行测量,并确保其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
修正:
如果测量结果显示超出公差范围,则需要对齿轮进行修正加工或调整工艺参数,直至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比如齿轮联轴器,每端是内外齿套连接的,套在轴上的齿套是外齿形,公法线公差设计是负公差,假设上偏差是-0.2,下偏差是-0.5(实际根据给定的公差代号计算的,一般都是负偏差)。而套在它上的外套是内齿形,内齿形的公法线基本尺寸是和外齿形公法线尺寸是一样的,但内齿形公差呢?总不能也是上偏差-0.2,下偏差-0.5吧,这有可能装不上。查了几本设计手册,也没见具体的说法。大家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解释。

网友(点评):
我怎么听着像是花键套呢?你要是花键按花键标准去查就是了,这个不要搞错!

楼主:
内齿轮的公法线可以计算,内齿轮的公差怎么定,有依据吗?

网友:
内齿都量跨棒距,谁看公法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