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漆不贴合的问题

楼主(2024-08-18):
如图,这种大面积脱落会是刀纹太光滑导致的吗?还是说早晚温差过大了?

我出场的产品刀纹粗糙度大概Ra1.6-3.2之间。

网友:
个人浅见:清洁程度,粗糙度,温差、干燥度等等都会对附着力有影响,需要仔细分析。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些不良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温度不对会起皱什么的?

网友:
什么材料,工艺过程很重要

网友:
你管图中的黑色的部分叫油漆?

网友(点评):
哥,我不认识,我听顾客说是油漆。望科普

网友:
什么情况,这不是喷漆工,贴的美纹纸保护加工面的么?

网友:
你喷漆的流程是什么

网友:
做油漆可是一个技术细活,不是那么简单。
对工艺要求非常严格的。
有一点不到位,效果差的很远。

以前车辆做的油漆,一般自然环境风吹雨打几十年没有问题,返修结构时,铁铲铲不动,必须用手砂轮打磨。

网友:
清洗到位后,喷漆应该不会

网友:
看不懂,这是油漆脱落吗?我怎么觉得是保护加工面不被喷上漆的的胶带呢?

网友(点评):
可能只喷右边的挂钩耳朵

网友:
我看着怎么是粘上去的

网友:
问这问题自己没搞明白状况吧?左侧分明是缠的遮喷纸撕开了半边,右侧百格试验那边才是喷涂面,哪里大面积脱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再让对面拍个喷油漆的地方

网友:
个人浅见:表面加工后太光滑,需要做类似喷砂工艺或磷化处理,相对来说可能会增加油漆附着力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遮喷的胶布

网友:
黑色的有可能是油漆,但是下面黄色的是美纹纸,是用来防止刷漆的时候油漆沾到不需要刷漆的地方用的

网友:
检验前检验样品应按GB/T 1727—1992进行状态调整。根据合同规定,漆膜附着力按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检验,检验所用胶带,其宽度应为25 mm,剥离强度至少应为10 N/25 mm:
a) 刮削法。用锐刃刀具刮削检验样品涂漆表面的典型(不显眼的)部位时,被刮掉的漆膜应呈碎屑状,被检漆膜不得出现片状剥落。此外,用拇指指甲应很难刻穿漆膜至基体。
b) 胶带法。胶带法有以下三种:
1) 干胶带法——将一条比 5 cm 稍长一些的压敏胶带牢固地压贴在检验样品的平面或圆柱面上,赶出胶带下的所有气泡。将检验样品放置 10 s,使胶带正常化,之后握紧胶带未粘合的一端,快速地将其从检验样品上剥去,剥离过程中胶带应背对背成 180°。观察被检表面有无漆膜损坏。
2) 湿胶带法——在所检验的漆膜处用带子绑上一块布,然后用自来水或蒸馏水将其浸湿,漆层浸湿持续时间至少为 24 h。24 h 过后,去掉湿布,用干燥、洁净的脱脂棉纱擦干被检漆膜,立即将比 5 cm 稍长的压敏胶带贴到漆膜上。利用手指压力将胶带的 5 cm 长检验部分牢固地压在漆膜上,赶出所有气泡。将检验样品放置 10 s,使胶带正常化。然后快速地撕掉胶带。观检被检表面有无漆膜损坏。
3) 划痕胶带法——按 ISO 2409—2007 要求的方法进行用锐刃刀具刻划六条长 25 mm、间隔1.0 mm~3.0 mm,划穿漆膜的刻线。另外再划六条长 25 mm、间隔 1.0 mm~3.0 mm 的刻线,使其与第一组刻线成 90°,形成的图形为 25 个方块。在刻出的图形上牢固地压贴一段比刻划面积稍大的压敏胶带(约 75 mm长),赶出所有气泡。将检验样品至少放置 10 s。用手握住胶带未粘合的一端,快速地将胶带从被检样品上剥下,剥离过程中胶带应背对背成60°。观察被检表面有无漆膜损坏。

网友:
第一张图的右边那些横竖交错的小格划痕可能是用来测试漆膜附着力的。更可能是之前做附着力测试的痕迹,这次直接喷漆上去了。
左边大面积的可以肯定是在喷漆前,对不喷漆的表面粘贴美纹纸胶带进行保护,喷漆完成后,再撕掉。

网友:
没看到油漆啊

网友(点评):
就喷了右边耳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