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飞溅,能否粘在旋转的金属上?

楼主(2024-08-19):
前两年,发过一贴,想着,气保焊的保护套如何能不粘焊渣,怎么让焊渣难以附着在导电嘴。
然后也认识到这个想法是不靠谱的,不过前些天还是无聊的实验了一下,想看看到底什么状态,旋转的保护套,还是会粘飞溅,但是粘的不结实,是有层次的。
铁板放在大功率超声波上,焊接的飞溅落在铁板上,也是粘不结实的。

网友:
实验精神可嘉!旋转保护套虽未完全解决,但已见成效。超声波下的飞溅表现也验证了新思路的可能性。继续探索,或许能发现更优解。

网友(点评):
放弃了,不实际,还是清枪器实在。

网友(点评):
以前还想过自动喷防堵济,就不用去蘸防腐膏了,实际上,也不实际,

网友:
堵还不如疏,

网友(点评):
导电嘴伸出保护套外还是效果不错的,很多采用的

网友:
铁板放在大功率超声波上,焊接的飞溅落在铁板上,也是粘不结实的

意思是铁板在高频抖动?用来防飞溅?

网友(点评):
主要想看保护套在震动下,飞溅是否能粘的很结实

网友:
减少飞溅的二保焊(MIG焊接)导电嘴通常具备以下特点:
使用耐高温、导电性好的材料制造,如铜合金,这些材料可以更好地承受焊接过程中的高温。
材料可能经过特殊处理以增强耐磨性和耐热性,例如镀层或涂层处理。
导电嘴的内表面可能经过抛光或其他表面处理,使其更加光滑,减少焊丝摩擦和飞溅的附着。
采用抗氧化涂层,以减少氧化物形成,进一步降低焊渣附着的机会。

设计时考虑到了减少飞溅的几何形状,比如导电嘴的孔径、角度等,以优化焊丝的送出路径,减少飞溅。
具有特定的出口形状,以帮助控制焊丝的送进速度和稳定性,进而减少飞溅。
制造精度高,尺寸严格控制,确保焊丝顺畅地通过导电嘴,减少卡顿和摩擦,从而降低飞溅。适当的导电嘴尺寸与焊丝直径相匹配,确保焊丝的稳定送进。
设计时考虑到便于清理内部积聚的飞溅物,有的导电嘴设计成可拆卸结构以便于维护。配备专用的清洁工具或附件,方便定期清理内部的焊渣残留。
优化的电气特性,确保电流传导的稳定性和高效性,有助于控制焊接过程中的电弧稳定性,从而减少飞溅。
高端的导电嘴可包含磁环或者其他特殊装置,以帮助稳定电弧,减少飞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