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加减速问题?

楼主(2024-08-19):
用的是三菱FX3U 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运动,采用DDRVA绝对运动控制,D8348 D8349 是 Y0的加减速设置吧按我的理解: PLC的Y0发送1000个脉冲时 电机包括加减速运动一共是运动1000个脉冲, 如果我在脉冲发送过程中就终止了脉冲的输出,那电机是不是就立即停止?减速停止是不是就没用了?
好有就是在伺服驱动器上也可以设置加减速,那PLC向驱动器发送1000个脉冲时就停止发送脉冲了,那驱动器又是如何知道PLC一共发送1000个脉冲而提前减速呢?还是PLC停止发送脉冲后,电机仍然会进行减速停止运动,电机运动的总脉冲数会大于PLC发出的脉冲数?
实在是理解不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D8348 D8349 是 Y0的加减速设置吧按我的理解
这中间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总发是1000个脉冲 那应该是900个脉冲 就开始减速 到1000个正好停止。 如果用单片机 自己做轴控制程序 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例如行程 很短没加速完就要减速了。

网友A:
看你用啥指令输出的脉冲,自己去翻PLC的操作手册,上面有解释

楼主:
发送脉冲数不是固定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是PLC控制加减速,是不是就是PLC发送脉冲的过程是先逐渐加大脉冲输出频率到设定频率后匀速运动接近脉冲总数时再逐渐减低输出频率,输出的脉冲总数是1000个脉冲,可如果设置驱动器加减速时,驱动器不知道总数是多少又如何能做到提前开始降低频率减速停止?还是当PLC发出1000个脉冲停止输出脉冲后驱动器才逐渐降低频率减速停止?那电机运动的脉冲总数不是大于PLC输出的总数了吗?

楼主:
用的是绝对运动指令DDR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啥指令输出的脉冲,自己去翻PLC的操作手册,上面有解释

用的是DDRNA

网友:
电机最终还是他的驱动器控制的,不是plc,驱动器当然知道电机运行需要的所有参数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下过程吗?PLC发送1000个脉冲时停止发送了,那电机也就停止运动了,怎么还会有减速停止呢?如果驱动器接收到1000个脉冲后开始减速停止那电机运动的脉冲数要比PLC发出的脉冲数大呀。还是说假如总数是10000个脉冲,减速阶段需要1000个脉冲,那驱动器就延迟1000个脉冲才开始运动,等PLC停止脉冲输出时电机正好运行减速段的那1000个脉冲?

网友B:
开环控制,PLC只管发脉冲,驱动器接收脉冲至于接到多少谁也不知道。驱动器按接收到脉冲让电机转动。
1000个脉冲是包含加减速的,是整个运动过程

楼主:
你说的1000个脉冲是PLC发出的 还是电机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环控制,PLC只管发脉冲,驱动器接收脉冲至于接到多少谁也不知道。驱动器按接收到脉冲让电机转动。
1000 ...

嗯,我认为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