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斜面O型圈密封怎么才能做到O圈不被冲走喃

楼主(2024-08-19):
如图,箭头表示高压方向

网友A:
燕尾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试试

高压在10MPa,然后就会冲走,压力低一些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在10MPa,然后就会冲走,压力低一些就可以。

高压不要用O型圈,用格莱圈试试。

网友:
想办法固定住,用胶粘,改变橡胶圈或槽的形状

网友:
减小沟槽挤出间隙。
OR内径适当减小以增大对槽底的抱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不要用O型圈,用格莱圈试试。

格莱圈能用到这种斜面密封吗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改圆柱面密封。
这个斜面密封是不是传说中的非标设计?
非标的设计你得用非标的密封圈。
O型圈肯定不适用,轴上一侧槽太浅。
格莱圈估计也不行,保持架工程塑料的,压力大了也会跑

网友:
换Y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改圆柱面密封。
这个斜面密封是不是传说中的非标设计?
非标的设计你得用非标的密封圈。

因为想做动密封,参考的一种斜面密封,如果打开的话,高压腔会把O圈冲到低压腔。这种结构好像不合适

网友:
按斜面开密封圈槽(槽垂直斜面)

网友C:
做半包裹结构可以不?

网友D:
这图看着不对劲,为啥锥面跟柱面配合密封?

网友E:
挡圈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半包裹结构可以不?

用过燕尾槽,压强大了依然会冲O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看着不对劲,为啥锥面跟柱面配合密封?

就是动密封,压住的时候密封,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高压油,会把O圈冲走。

网友(点评):
动密封也应该是锥面与锥面配合吧。我觉得要么锥面配合对研直接密封,要么开模定制异形密封圈卡在内锥面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圈能用吗?

不太适用,这种结构没法用到斜面密封上。

网友F:
动密封用D型圈试试,密封面和斜面垂直

网友G:
非标准的工作条件会对密封圈的性能产生显著影响,斜面上的流体动密封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轴向和径向的负载、流体压力、温度变化以及运动的方向和速度。

在斜面上,推荐使用的几种密封圈样式包括:
唇形密封圈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能够应对不规则表面和倾斜角度。唇形密封圈特别适用于旋转轴的应用,可以有效地防止液体泄漏。
可以使用O型圈作为主密封元件,并结合其他类型的密封圈如唇形密封圈来辅助导向和支撑。这种组合方式可以提高密封性能,减少磨损。
对于高温高压环境下的斜面密封,可以考虑使用金属密封圈。金属密封圈具有较高的耐温性和耐压性,适合极端工况。
自紧式密封圈能够随着工作条件的变化自动调整其密封力,从而保持良好的密封效果。它们通常用于有较大振动或者轴向位移的应用场合。
针对特定的几何形状和尺寸要求,可以采用模压成型的方式制作密封圈,以满足特殊的设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标准的工作条件会对密封圈的性能产生显著影响,斜面上的流体动密封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轴向和径向的负载、 ...

谢谢分享

网友:
选高硬度的,适当控制内径尺寸。

网友H:
你这个零件局部可以改为锥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零件局部可以改为锥面吗

要动密封,一定行程后要接通,就是接通了会被高压油冲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密封用D型圈试试,密封面和斜面垂直

请问一下D型圈样本和标准怎么查喃,网上感觉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D型圈样本和标准怎么查喃,网上感觉很少

我之前做注液泵的密封圈是定制的,你去淘宝找找吧

网友:
10mpa的油压下强行密封吗?

网友:
锥面内外贴合,公锥面车槽,算一下容积率。几十兆帕点问题没有。高压的话,密封圈稍微硬一点。
看到后来,说是动密封,要开关,就不适合了。
直接锥面硬密封,加工精度要求高一些。

网友(2024-09-19):
你这个功能得用阀来控制,不压肯定冲走

网友(2025-05-16):
加个挡圈 我想问一下动密封的话设备是怎么动的啊往哪个方向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动密封,一定行程后要接通,就是接通了会被高压油冲走

大佬打扰了,请教下你们之前做的斜面O型圈密封现在是怎么样了,我这边也有个类似的需求,能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打扰了,请教下你们之前做的斜面O型圈密封现在是怎么样了,我这边也有个类似的需求,能学习下吗

试试燕尾槽,具体应用得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燕尾槽,具体应用得尝试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