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看到这样一个零件,不知道别人怎么画的?

楼主(2024-08-19):
有没有人有兴趣用SW尝试一下?

网友:
好几种方法能做,UG

网友:
圆弧段扫描得行不

网友:
这个模具要求高。画得出来不代表能做出来

网友(点评):
确实,这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感觉只有冲压能做出来,各位怎么看

网友:
我搞不定,哪位大佬画出来麻烦教教我,谢谢

网友A:
SW能画出来

网友:
有尺寸么?我想试试

网友: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有大佬给指点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能画出来

这个怎么画的啊?弯曲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画的啊?弯曲的吗?

折弯部分用放样

网友:
C:\Users\Xie Jiyang\Desktop

网友(2024-09-25):
实际不好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