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车与轨道摩擦系数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4-08-19):
最近在设计一个轨道上行驶的小车,所以研究了一下火车:拿一个火车头150吨,车厢满载3000吨为例,车厢与轨道的摩擦力为滚动摩擦,差了一些资料为0.05,根据F=Umg,需要1500KN的牵引力才能动,火车头与轨道的摩擦力为静摩擦力,很多数据显示为0.5,最大只有750KN的牵引力,根本拉不动。所以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力到底是多少,我们平时算辊道输送,小车在导轨上跑用哪个摩擦力来算。

网友:
这火车与你在车间使用轨道平车它不是一个原理,不能混用。你看这篇文章就写的非常清楚
https://www.yoojia.com/ask/17-11702710397416526662.html
不要你以为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没有考虑启动时,问题上写的数据已经是匀速运动状态下了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有一个启动力 这个力就比较大 。 启动起来了 后面理论值就是摩擦力了 但是理论值么 肯定要大于一些 0.2 左右把

网友(点评):
哥们儿,你查一下火车头是如何牵引多节车厢的,好吗?不要张嘴就来,行吗

网友(点评):
您说的静摩擦力0.2吗,那滚动摩擦力0.05,这样算车头只能带动大于4倍自身重量的东西,与实际不符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火车启动不是整个3000吨车厢一起启动?火车头先拉第一节(比如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连接间隙),然后动起来后有一定惯性,头和第一节拉第二节,依次类推!

网友(点评):
没错,火车根本不是所有车厢一起启动。

网友(点评):
并不是初始能不能启动的问题,这个问题考虑的是火车已经做匀速运动状态了

网友:
车厢所需的牵引力和车头能提供的牵引力都没有这么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多大,有没有数据和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车头应该在0.15左右,车厢应该在0.01左右

网友(点评):
那15的比值理论上还是拉不动,按吨位来算比值要20以上才行

网友(点评):
0.01还不到点

网友:
有个概念,这滚动阻力不是计算出来的,是实测的。汽车的轮胎一般在0.01左右,钢轨和车轮应该还小一点,这和我们平常见到的表格有明显差别

网友:
我看到视频重载火车在启动时会在轮下撒沙

网友(点评):
那是天气不好情况下,正常天气不可能撒

网友:
滚动摩擦的系数先要明白。由他算出来的是力矩,不是力,驱动距离轮底接触点的距离不同,力就不同。滚动模阻系数的但是有量纲的,滑动摩擦系数是没有量纲的。你这么算怎么可能对?

网友(点评):
你们可真能扯啊,说的都跟真的似的,不只是说你啊,上面99%得人都在胡扯

网友(点评):
只要你不去看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没学过理论力学。那你永远说啥都是对的。

网友(点评):
自己上传的图,自己都查了滚动摩擦系数,自己都不仔细看吗?后面的cm你不想想为啥有?一点心都没踏下来,只能说一句以后得机械路你很难走好。加油吧,走不动的时候再回来看看这个帖子,感受一下

网友:
你可以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里面有车轮与轨道的行走机构计算方法。

网友:
兄弟,你说的这个牵引力,相当于把火车轮子抱死(当然滑动摩擦会略低于滚动摩擦),硬拉着火车轮子在铁轨上摩擦。
这当然牵引不动了,你滴明白?
那我问你汽车橡胶轮和地面摩擦系数是不是很大(如果摩擦系数不大,就刹不住车了),难道汽车启动的时候要克服这么大摩擦力才能动么?为什么大力士表演,人能拉动后八轮?

网友(点评):
你觉得他会想吗,估计还是年轻,吃的盐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