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干槽

楼主(2024-08-19):
各位大佬,一个方形槽 内部放产品 4面直接开孔通风可以风干嘛

网友:
自然风干嘛还是有其他啥设备辅助;
通风口开的大大方方的;
做个铝型材框架,买卷纱窗按上就行...

网友:
即使加上辅助通风的扇叶,也还是要考虑环境湿度的

网友:
不用附热吗

网友:
自然风吹干,还是热风,热风的话要注意烫手,自然风干的话会比较慢,而且下面不封闭放进去的产品不会掉?这工具应该不会是平着放的吧?

楼主:
|TakiLee发表于 08-19 12:38自然风干嘛还是有其他啥设备辅助;

通风口开的大大方方的;

做个铝型材框架,买卷纱窗按上就行...
必须在槽内

楼主:
只是初步吹掉表面附着的水

楼主:
|毋固发表于 08-19 14:28自然风吹干,还是热风,热风的话要注意烫手,自然风干的话会比较慢,而且下面不封闭放进去的产品不会掉?这工具应该不会是平着放的吧?

冷风 初步风干 然后下一道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