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定位控制求助

楼主(2024-08-19):
同一个轴绝对定位指令可以重复使用吗?

网友:
在三菱FX3U PLC中使用绝对定位指令(如 `PLSR` 或 `PLSF`)来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时,确实可以重复使用同一个轴的绝对定位指令来进行多次定位操作。但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定位指令之间应该满足一定的条件和顺序,以确保定位动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完成一次定位后,可以再次发送定位指令来进行下一次定位操作 如果需要改变定位的目标位置,只需更新定位指令中的目标值即可。
在发送下一个定位指令前,需要确保当前定位动作已经完成。
   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尝试控制多个轴,则需要确保它们之间的动作不会产生冲突或相互影响。特别是在空间上相互关联的轴之间,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如果在多次定位过程中需要保持一致的速度和加速度等参数,那么在每次发送定位指令时都需要确保这些参数的一致性。

网友:
用模块化编程比较方便,

网友:
定位指令可以重复使用,注意时序就行了。

网友:
用步进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