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上想安装把手便于搬运,选什么样材料的把手好?

楼主(2024-08-19):
铸件上想安装把手便于搬运,选什么样材料的把手好? 有没有适用于重载的把手?
铸件重量是40kg
另外,是否可以在铸件上铸造出按把手的台阶,然后精加工一刀,再安装把手?我对铸件设计刚接触,多谢指教,谢谢!

网友:
直接铸出来。

网友:
吊环螺栓有国标的,可以看着选
以前公司做的是大铸件,做的开孔

网友:
40KG两个人力可以抬起,首先看模具方不方便直接铸出把手来,还得一边两个才行,两人双手抬。不然的话就直接两边各开两个盲螺孔,装四个螺栓上去最方便省事。

网友A:
开孔,最好上吊环起吊。

网友B:
留出吊环加工平面,加工螺栓孔,装吊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最好上吊环起吊。

为啥不能用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出吊环加工平面,加工螺栓孔,装吊环

有这种案例么

网友:
最好直接铸出来,安全可靠。

网友:
40KG?搬运?小伙子中午食堂吃的挺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用把手!!!????

如果在两者都可以,并且车间可以起吊的情况下,你让工人抬而不是吊,你觉得工人会不会屌你?

网友:
有啊,一般机床上的大铸件都会留有吊挂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