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算出来的数据对吗?

楼主(2024-08-19):
上次有发伺服电机的计算,惯量算出来是1875*10-4Kg*m²,现在选用1:20的减速机,算得转换到电机上的惯量为4.6875*10-4Kg*m²,在跟电机的惯量相比得到负载惯量比约为10.416倍,这个计算结果是否正确,能否选用这个电机,请大佬们指正,谢谢!
关于电机选型(新手) - 具体求助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网友A:
经过减速机是除以400倍是对的,惯量比10左右,你这种结构,驱动起来问题也不大

网友B:
惯量与你加减速性能有关吧,加减速要求不高,能跑起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减速机是除以400倍是对的,惯量比10左右,你这种结构,驱动起来问题也不大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量与你加减速性能有关吧,加减速要求不高,能跑起来就好。

加减速不快,缓慢的那种

网友C:
我觉得1:7到1:10的减速比  是不是就差不多啊    大佬解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1:7到1:10的减速比  是不是就差不多啊    大佬解答一下吧

感谢回复,如果用1:10的减速比,惯量比要将近40倍,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 1875/1.875=1000 1:10的减速比 1000/(10*10)=10 剩余的惯量比是10

网友(点评):
求来个大佬指点

网友(点评):
应该是除以100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这是用什么软件 ,输入参数就可以得到转动惯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用1:10的减速比,惯量比要将近40倍,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兄弟  减速比10  应该除以100,不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这是用什么软件 ,输入参数就可以得到转动惯量的?

东方马达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