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吗?

楼主(2024-08-19):
             提升状态示意图
                下降状态示意图

                        这两张是吸盘安装板的示意图
      这个是吸附物料的示意图

   如果看不懂,需要我这个3D草图,我也可以提供一下

  补充一下:如图所示,这是一个简单的抓取机构,物料重量1KG左右,长宽高为140*120*30,大概运动步骤为:
1.感应到来料,机构此时在原点,三轴气缸下降吸取物料
2.吸取完成三轴气缸缩回,模组带动机构平移到放料位
3.到放料位时,旋转气缸转动,然后圆筒气缸伸出,90°旋转改变物体方向,最后三轴气缸与滑台气缸下降,将物料放入治具内,这个时候需要放叠压了,需要加一个放叠压的机构,还在想怎么加。4.放入完成整个机构回到原点,并且气缸都缩回。

   所以我现在大概就是想这么做的,想法还不成熟,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吗,哪里可以优化一下?这个吸盘安装板我这样做可以吗?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吗?现在我还想再这个机构上下降放料的时候,增加一个防叠压的小装置,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因为采购已经报价了,价格非常的低,经费有限,气动元器件亚德客都用不起,所以大家推荐点低成本方案,谢谢,欢迎大家指点交流。

  图纸搞了个百度网盘连接,有兴趣的可以自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snXB_APomJ0kocB91hkIw
提取码:JXSQ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网友A:
气缸叠放使用我用过。前提是你算好极限情况下的力矩。搞不好就会抖动或者寿命极低。

网友:
狗看了都摇头

网友B:
所以需求是抓取机构,那么
1. 被抓取物体的负载是多少?
2. 被抓取物体的外轮廓尺寸是多少?
3. 要实现的什么目的呢?
4. 你的动作原理是三个形成气缸+旋转气缸+真空吸盘,貌似结构设计很繁琐
5. 是否有更好更精简的机构实现同样的需求呢?
6. 所以是否可以准确完整的描述你的需求和具体的工况呢

网友C:
90度翻转有现成的标件。

网友(点评):
不会说的是折叠气缸吧,那个价格比较高哦,我就是因为成本不够,用不起才搞的这个结构呢

网友:
注意一下旋转气缸,力是否足够大,能够带动整套装置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度翻转有现成的标件。

请问去哪里找呢,我该怎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求是抓取机构,那么
1. 被抓取物体的负载是多少?
2. 被抓取物体的外轮廓尺寸是多少?

1.被抓取物大概1KG
2.尺寸是140*120*30
3.目的就是先气缸下降,然后吸取,提升,上面的模块移动,旋转气缸旋转,然后气缸下降放入治具,这个下放的动作需要放叠压
4.我也觉得结构繁琐,所以想知道该怎么优化呢?
5.认识有限,毕竟是个刚干没多久的非标工程师,所以想请教大家
6.大概就是第三点这个工况

网友(点评):
建议你你把产品放上去模拟下,非标这个东西,牵一发而动全身,为非常清楚你的完成需求与布局,不能轻易下结论或者乱给提议。

网友D:
气缸冲击有点大。头部还要翻转,看起来想负压吸取。平稳点我都喜欢用电推杆或直线模组

网友(点评):
经费有限啊,负载也不大,看过别人做过差不多的,大概也是这样的,用了一年多了,也没出事

网友(点评):
工况频率不高,精度要求不高我也感觉问题不是太大,原理动作都对就行。就普通气缸用坏了到时候换。不过就那个绿色的安装件要优化优化

网友(点评):
是要优化,我现在只是个草图,还是要各种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气缸冲击有点大。头部还要翻转,看起来想负压吸取。平稳点我都喜欢用电推杆或直线模组

对,工厂气压有波动,气缸在摆动过程中会对目标物体位置造成影响。要考虑FESTO的气缸问题也不大,静点动点位置用油压缓冲器,

网友(点评):
festo那想都不要想,太贵了,我们连亚德客都用不起,连小金井、气立可这些也用不起

网友(点评):
哈哈哈,有点意思了,那你这个就好玩了哈。比低端更低端,无下限,哈哈哈,做出来的东西稳定性可想而知。

网友(点评):
谁让他们先报完价的,价格贼低,这个机器价格都低,那这些标准件肯定就是能便宜就便宜,结构能简单就简单,预算充足谁不想用FESTO,次一点SMC都行哈,没啥可赚钱的地方了都,就各种地方扣成本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工厂气压有波动,气缸在摆动过程中会对目标物体位置造成影响。要考虑FESTO的气缸问题也不大,静点动 ...

我已经把物料示意图加上去了,物料尺寸和重量也补充描述了,最后还附加了这个草图的原图档,这些连接板基本都是6061,方便的话可以模拟一下,这个结构也是借鉴的别人的,我这个产品的重量和他那个也差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太臃肿了,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三轴气缸 定位不好 , 伸出来精度不好,可能会晃动, 旋转气缸也不咋样。总体看起来就比较别扭。

网友(点评):
这个定位精度要求的不高,正负都是毫米级的,大概正负1mm,我就是感觉太别扭了,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构呢

网友(点评):
直线模组, 带导轨的气缸 应该比这个强一点。

网友(点评):
唉,成本低,就别提直线模组了,加个直线模组又得家其他的加工件

网友E:
1Kg加上其它,少说两三公斤了吧,三轴气缸能负担的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Kg加上其它,少说两三公斤了吧,三轴气缸能负担的起吗

这个气缸缸径32的,十五公斤都能用了

网友:
你看看这种有小一点的气缸吗。我没查型号。太重了的话你就用你的连杆翻转吧

网友(点评):
看过了,蛮贵的

网友:
|jinshenxiaohuo发表于 08-19 14:52注意一下旋转气缸,力是否足够大,能够带动整套装置旋转

旋转气缸选型要注意点

网友:
我就提几个疑问:
1、为什么两段伸出动作,一个用三轴气缸,而另一个却用滑台气缸;
2、旋转中心怎么确定,旋转过程中物料能够保证吸得紧?
3、延伸长度那么大,加个叠压,机构刚性够吗?

网友(点评):
因为取料和放料不在一个平面上,就得搞两段,叠压可以搞个简单的,大概怎么搞我已经清楚的,看过人家吸更重一点的都吸得紧,我这个还轻一点

网友:
小马拉大车,大概率转不动或者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气缸缸径32的,十五公斤都能用了

你再看下资料呢,径向受力不大的,而且行程越大承载越小,100缸径的也只有两三公斤承载能力

网友:
多轴气缸注意计算下其承受的弯矩,不要超过说明书规定

网友:
结构不稳定:
1、旋转气缸会有很大的晃动间隙(1-3°不等),需要加限位(由于旋转气缸结构原因,即使加限位也不可能很精,角度预计也会在1度)。
2、大导向气缸固定板和旋转气缸固定板之间需要加强筋保证稳定,这是根基,必须足够刚性。
3、青色“T形”工件加工量太大。
4、柱缸旋转构件需要加角向限位,气缸本身定位不可靠,对气缸寿命也有影响。
5、端头过于笨重,需做减重处理。
建议:将旋转气缸底板到小导向气缸之间改为双柱导向+紧凑型气缸形式。前端整合到双柱导向块上来。

网友F:
这机构看着太别扭了,你确定那个旋转气缸能承得住那一坨东西?我感觉这样装旋转气缸玩不了几下就得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构看着太别扭了,你确定那个旋转气缸能承得住那一坨东西?我感觉这样装旋转气缸玩不了几下就得坏掉了。

可以的,我看到这个气缸扭矩是2.2N.m,之前比这个重的都能用,我这还减轻了重量,没得一点问题

网友(2024-09-25):
有计算过上面那个圆筒气缸承受的径向力么?

网友:
感觉有点乱

网友:
旋转气缸连接的部分尽量保证对称,重心在气缸旋转中心,不然你这一转容易甩出去

吸盘垂直1kg你这可能不够。垂直吸取全靠摩擦力,很不可靠,加上你还带旋转,这特么计算都不好计算你要多大吸力

网友:
建议摆动缸换成步进电机加齿轮转向结构更稳定

网友(点评):
你的工况我就没看了 我随便看一下 感觉你连接件太薄了 而且还是T型的 是买了t型的材料? 中间气缸是啥作用 直接换折叠导轨行不行 旋转气缸受力太大 放前面行不行 悬臂结构太单薄 负重不行

网友(点评):
旋转结构用凸轮好点 也不难

网友:
建议报废处理 旋转气缸承受了太多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叠放使用我用过。前提是你算好极限情况下的力矩。搞不好就会抖动或者寿命极低。

纯堆积木 建议直接报废吧 没有优化的空间了 调试没调好可能旋转气缸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