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接触轴承应用设计

楼主(2024-08-19):
大家好!
   请看图片,因目前一台非标机需设计一个锯铜片机构,空间有限,所以只能自已设计,且结构尺寸基本上定了。由于以前没怎么设计这类机构,从网上和本论坛查了一些角接触轴承的贴子,就是轴和轴承座具体要怎样设计还不明白,这两件只是画了个意思,细节不知道,,特在此发求助,请帮忙给出意见,若能帮忙画个草图说明更好,谢谢!

网友A:
轴承座有现成的,直接买就是了,不用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有现成的,直接买就是了,不用自己设计。不一定就合适。

网友(点评):
看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所以设计要将就现成的轴承座。如果不在乎成本,那就可以自己设计了。

网友:
1(1)、既然是带轮机构,应做通轴+双螺纹设计;
2(2)、装轴承位置要有公差,之间可做台(看空间够不够)可做隔套;
3、轴承座按你空间结构需求设计,在需要的大小内最小化(如轴向要多少,轴承座有无安装孔等);
(3)要有端盖,且是通盖(且盖内应有油封槽,要加油封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角接触?

网友:
有个大的主轴

网友:
要有合适的轴向预紧力就可以了

楼主:
|littlecan发表于 08-19 16:09为什么要用角接触?
就是仿那种桌上铣床,上面装了那个圆锯片,切割铜片。

网友(点评):
基本没轴向力可以直接用深沟,当然用角向也行

网友(点评):
角接触的设计和安装要比深沟球复杂的多

楼主:
|siralop发表于 08-19 15:591(1)、既然是带轮机构,应做通轴+双螺纹设计;

2(2)、装轴承位置要有公差,之间可做台(看空间够不够)可做隔套;

3、轴承座按你空间结构需求设计,在需要的大小内最小化(如轴向要多少,轴承座有无安装孔等);

(3)要有端盖,且是通盖(且盖内应有油封槽,要加油封的)。
,非常感谢, 你能不能再详细点或发个草图。

网友(点评):
类似下面主轴的图

网友(点评):
轴承这你找个模型——皮带涨紧轮 ,找不到告诉我,我可以发给你一个,你需要哪里细节我也可以画给你

楼主:
请问图片是外套+轴的吗 ?一时间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大法兰处相当于一个轴套,里面相当于一根通轴,中间加了隔套,轴套中间台阶也可以改成通轴,两端端盖固定,注意末端的端盖是2件,一件固定轴套,一件固定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有现成的,直接买就是了,不用自己设计。

感谢,我按你意思 选了BK25固定座,并要求里面换成背靠背角接触轴承了

楼主:
我选了BK25固定座了

楼主:
刚在3D模型上换成BK固定座后发现,座子比圆锯片外径大多了,不能用, 所以还是只能自已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有现成的,直接买就是了,不用自己设计。

刚在3D模型上换成BK固定座后发现,座子比圆锯片外径大多了,不能用, 所以还是只能自已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