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怀疑现在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楼主(2024-08-19):
网上查找的滚动摩擦系数,看长相应该是某些书籍上的,轮胎与路面滚动摩擦系数2-10,那一辆2吨重的车F=umg,需要最少4吨的力才能推动,而现实情况是几乎一个人就能推动一辆汽车,这什么情况。

网友:
现实中你要踩下刹车去比较这个摩擦系数。

网友:
应该不是这么算的吧,我也不懂。

网友:
这是测的制动吧,就你刹车以后往前滑多远这种

网友(点评):
那就是滑动摩擦了,不是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起步地板油,烧胎打滑,这个时候才跟轮胎的滚动摩擦相关吧

网友:
你表中的单位是N/kN。意思是多少kN重力对应牵引力多少N。

网友:
我找到的气轮胎和沥青路面的滚动摩擦系数是0.02

网友(点评):
0.02的话用40公斤力就能推动,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A:
你推车子,克服的不是地面和轮胎的摩擦,而是克服轮胎轴承的滚动摩擦;也就相当于你提供的表格的第二款数据:0.09

网友(点评):
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系数应用在什么地方呢,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推动是轴承的摩擦,你能把匀速行驶的汽车抵死即将打滑那就是汽车轮胎的滚动了。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肯定不严谨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不是这个滚动啊,你说的这个滚动还是滑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车子,克服的不是地面和轮胎的摩擦,而是克服轮胎轴承的滚动摩擦;也就相当于你提供的表格的第二款数据 ...

那这个摩擦也是轴承滚动摩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车子,克服的不是地面和轮胎的摩擦,而是克服轮胎轴承的滚动摩擦;也就相当于你提供的表格的第二款数据 ...

这个摩擦是啥

网友:
真的,兄弟你好好翻翻有关摩擦学的理论了,你这完全不懂在这瞎扯,一点理论基础没有。
各种摩擦系数本来就是试验的结果,没有通用的。你想开发新设备,使用新材料,就要自己做试验,绝对不能采用那些通用的摩擦系数,通用的摩擦系数适用于通用的设备开发,摩擦力不是起决定作用,大了小了不影响全局。

网友:
你这是滚动摩擦相对系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摩擦是啥

汽车刹停
为啥要开发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就是为了利用轮胎和地面的滚动摩擦
如果一脚刹车直接把轮胎抱死,其提供的摩擦力 反而不如 轮胎和地面滚动时提供的最大摩擦力 大,而且抱死容易发生侧滑

网友:
这个是摩阻系数,不是摩擦系数

网友:
摩擦理论的观念要变一下,你说的那个公式属于经典摩擦学,现代摩擦学已经有改变,实际的摩擦系数你在上个帖子也已经提到和很多参数有关系,其实并不是固定的,不要太纠结这个系数,如果实际问题的话,按坛友说的去测试不同状态下的摩擦力来确定吧,这个系数很难得出一个固定值!

网友:
搜到的别的资料,百度文库的东西都不知道谁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