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管路水阻试验有做过的吗?

楼主(2024-08-19):
有个产品,客户要求水冷管路在给定流量的条件下做水阻试验,百度了一下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测试 进口压力 和出口压力 算一下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么?给定流量测压损呀

网友:
他想要什么数据呀?实验做一下,再弄个流体仿真糊弄下。

网友:
水冷板流阻试验机-流量试验台试验方法  3W.bilibili.com/read/cv19301074/ 管路水阻试验的主要目的是:

测量和评估管路中的流体阻力损失;
验证管路系统的流动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调整管路系统以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耗。
管路水阻试验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具体取决于试验的目的和管路系统的特性:

沿程阻力测定实验:用于测定流体在直管段内的摩擦阻力损失。
局部阻力测定实验:用于测定流体流经管路中的阀门、弯头、三通等局部部件时的阻力损失。
压降试验:通过测量流体在特定流量下的压力降来评估管路系统的流动阻力。
进行管路水阻试验时,通常需要使用到一些专用的试验装置,例如带有精确流量控制和压力测量设备的试验台。试验过程中会改变流体的流速和温度等条件,并记录相应的压力损失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计算阻力系数和其他流动特性参数。

楼主:
感谢各位,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