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

楼主(2024-08-19):
求问下,O型圈密封设计中,沟槽宽度与O型圈直径相同可以吗?部门一老大哥说可以这样设计,但自己看到的设计规范上并没有这样设计的,而是让沟槽宽度比O型圈直径大一点

网友:
规范对的  要大一点,压紧状态填满沟槽

网友:
要求不高垫张A4纸就能密封了。要求高就按标准来。要求不高同事说啥照做就行

网友:
他要是在图纸上签字你就听他的

网友:
尽量按标准来,不会出毛病。有稳定方案 何必去赌那个呢。 其实如果要求不高 就没啥事 。

网友:
按设计手册数据设计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一般真空一类,都没啥问题,三四公斤的正压也可以

网友:
不符合标准,实际上能用,相对而言因为沟槽窄,密封圈装上后不容易掉落
但是因为密封槽小了,密封圈没有压缩变形的空间,密封圈使用寿命会受影响,变形严重
适合空间有限制,可以经常拆换密封圈的位置

网友A:
不可以,有一个O型圈标准,要计算压缩率和沟槽宽度的。
如果沟槽不留空间,在压缩的时候,沟槽会挤压O型圈,容易损坏O型圈,造成密封失效。

网友:
为什么不按标准来呢?结构空间不够?平面沟槽静密封的话可能还好,要是用在活塞之类的地方,沟槽窄装配过程种很容易挤伤密封,造成密封失效。

网友:
我记得压缩率1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有一个O型圈标准,要计算压缩率和沟槽宽度的。
如果沟槽不留空间,在压缩的时候,沟槽会挤压O型圈 ...

最好的解答回复

网友:
设计都不按国标了吗,这些东西都有国标啊,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按国标做啊,非标做傻了啊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775373222160.html

网友(点评):
标准都给你定好了,照着抄就行

网友:
又不是造原子弹,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GB6070里面的是一样宽的

网友(点评):
2007版本确实是这样的,针对真空环境,槽宽和0型圈的直径几乎一样,这个是特例吗?还是标准有问题?大家可以持续跟踪一下

网友(点评):
2007版本这个标准是现行标准

网友:
做非标设计,并不是不按照标准,正常情况下都要按照可引用的标准设计。如果情况极其特殊,可以在理解了标准的基础上,理解该工况下的实际情况,对标准做变形或扩大应用范围的处理。

网友:
O型圈靠压缩反弹来密封,沟槽小引起的问题是产品填充率过大,填充率大但产品没有挤出破损等情况话,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设计成一样宽 个人觉得还是为了增加密封圈寿命
按标准设计 出问题查别的问题 不想按标准设计那么宽 可以适当减小 他要求4.8 你可以做到4.5甚至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