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止规计算

楼主(2024-08-19):
做设计多年通止规计算都是通规:孔径-下差
止规:孔径+上差

自从接触到光滑极限量具后,才知道通规需要增加一个查表值

请问下,你们使用那种算法,设计中会搞混吗。

网友:
第一次知道 还有个光滑极限量具

网友:
上学时机制专业的一个作业而已

网友A:
你得从原理上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否则只是刻板按传上来的方法做,永远糊涂。
通规的设计是为了检验零件的最大实体尺寸,即零件尺寸的最大允许值。对于轴来说,通规的制造尺寸应该等于轴的最大极限尺寸;对于孔来说,通规的制造尺寸应该等于孔的最小极限尺寸。
止规的设计则是为了检验零件的最小实体尺寸(Least Material Condition, LMC),即零件尺寸的最小允许值。对于轴来说,止规的制造尺寸应该等于轴的最小极限尺寸;对于孔来说,止规的制造尺寸应该等于孔的最大极限尺寸。
考虑到量规本身的制造精度,还需要给通规和止规设定一定的制造公差。这个制造公差一般要比被测零件的公差小,以保证量规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
通止规设计是有标准的, GB 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 标准

网友:
通止规的公差也是有范围的。具体记不得了,去查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从原理上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否则只是刻板按传上来的方法做,永远糊涂。
通规的设计是为了检验零件的 ...

说的很好,说出了原理
可能你也没接触过光滑极限规
国标如下:
GB_T 1957-2006 光滑极限量规

网友(点评):
有国标出来扯什么淡呢

网友(点评):
再说国标里的内容与我的回复有什么区别,不识字的是你小子吧。

网友(点评):
光滑极限量规通常也被称为通止规,连这都不知道出来叭叭什么玩意

网友:
有国标计算方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说出了原理
可能你也没接触过光滑极限规
国标如下:

你小子是不是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有的工厂是按国标计算,有的工厂不按照国标计算

原则我懂。什么情况下按国标计算,什么情况下不按国标计算呢。

这就一个讨论帖,你咋就上头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说出了原理
可能你也没接触过光滑极限规
国标如下:

首先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高级工程师还是二打六,再则我也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我肯定了你的回答。
难道是我向你推荐了国标冒犯了你,那很抱歉。
请心平气和的看下帖
按不按国标计算都没错。因为2种计算方式很多工厂都在用。
我所遇到的做汽车的,一般都直接计算公差来算通止规
而压铸厂通常会用国际来计算通止规

做汽车的都有2种计算方式,你可以解答我的困惑吗?
不行的话也可以讨论的。
也可以一起讨论的。

网友:
我个人理解,
直接计算公差的方式参照ASME标准设计,宽容度更大,不一味追求合格率,允许一定的误收。
按国标的,更多的是看国标为依据,不仅是国内企业,一些外资企业也认可。国标标准更严格,有安全裕度,宁可误判不误收。

网友(2024-09-28):
通、止规最好按照国家标准设计,主要是考虑了安全裕度,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误判断率,即把合格品判为不合格或者不合格品判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