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油缸磁环

楼主(2024-08-19):
样品是进口的,直径63油缸,压力15兆帕,缸筒为304,活塞为铜材质安装整体磁环,看不出是软磁环还是硬磁环,磁环厚度5MM,问一下用哪种磁环最好,(软磁环还是硬磁环。)

网友:
软磁材料的特点是具有较低的矫顽力(Hc)和较高的磁导率(μ),这意味着它们很容易被磁化,也容易去磁。
在气缸或油缸应用中,软磁环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工况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磁性而不易消磁。
硬磁材料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矫顽力和较低的磁导率,这意味着一旦被磁化后,它们很难被去磁。
在气缸或油缸应用中,硬磁环更为常用,因为它们能够在油缸内部的恶劣环境中保持稳定的磁性,确保可靠的位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