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4自定义属性问题

楼主(2024-08-20):
各位朋友:
         新安装了SW2024 SP0.1,在自定义属性“数字/文字表达”一栏,输入内容变得非常困难,具体表现:用输入法输入第一个字母,没反映,时而弹出属性框;词组输入,如”机械“,无法一次输入;自已定义的属性,输入后,按界面“确定”,需等好长时间。
       在SW2019中,没这种问题,是SW2024自定义属性规则变了还是bug?请知道的朋友告知。

网友:
看到版本号SP0.1我就明白了。
正常情况,要淡定。

网友A:
出2025版了,建议换2025版

网友(点评):
出什么2025版了,一个beta版你想拿来正式使用,没事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2025版了,建议换2025版

太时毛的吧

网友(点评):
你听它胡JB扯,2025版还没正式上市呢。

网友:
当手游更新呢,追高版本

网友B:
上面的回复说的很清楚了,SP0.1你也敢用?明明都出了SP3.1了,你是一点SP的历史也不了解啊。
一般到了SP3我们这些老手才敢下载使用,刚刚在SP3.1上操作你的几个问题,没有任何异常,输入问题是输入法与操作系统的事,你怎么就怪到solidworks上了,我就纳了闷了。但即使那样,也不会在工作使用最新版的,你是吃了几个豹子胆啊。
放着2019版不用,非把自己当小白鼠。最新版那是给付费准备的,你一个盗版用户,老老实实用旧版得了,闲的没事用最新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回复说的很清楚了,SP0.1你也敢用?明明都出了SP3.1了,你是一点SP的历史也不了解啊。
一般到了SP3 ...

是这样的:家中旧机已10年,家中添了一台新电脑,就安装了SW2024.家中的电脑主要是学习用,偶尔工作。我的系统是win11 home ,SW2024是SP0.1,操作系统和输入法均正常。请问您:出现这种问题是何原因?这个版本是测试版吗?

网友(点评):
win10或者11的输入法本就不少bug,特别是用第三方输入法,新版本软件出现类似不兼容现象很“正常”

网友(点评):
SW的SP带小数点的一般都是临时修补补丁

网友(点评):
WIN11怎么安装的/ ? 没有跳出来一堆安装失败吗

网友C:
新版本慎用,非SP5就更加慎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慎用,非SP5就更加慎用了。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2024-10-29):
新版本慎用,非SP5就更加慎用了。老版本更稳定,相应的插件,小工具也多,成熟度好。现在用20版本

网友:
我是2024 sp5也是这个情况

就是stp导入的模型,不能编辑自定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