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梯形丝杆带负载传动正反转扭矩不同啥原因

楼主(2024-08-20):
请问齿轮梯形丝杆带负载传动正反转扭矩不同啥原因

网友A:
梯形丝杆在带动负载进行正反转时出现扭矩不同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摩擦力的影响:
梯形丝杠副之间的摩擦力不同。正转与反转时,螺纹接触面不同,导致摩擦力有所差异。
导向元件(如导轨)的摩擦特性不同。在正反转过程中,导向元件的摩擦力可能会因为其结构特性而有所不同。
预紧力的存在: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消除间隙,可能会对丝杠施加一定的预紧力。预紧力的方向会使得正反转时的扭矩有所不同。
惯性力的影响:
当负载从静止状态启动或者减速停止时,系统的惯性力会导致额外的扭矩需求,且正反转时惯性力的方向相反,因此扭矩也不同。
背隙的存在:
如果系统存在背隙,在正反转切换时,需要先克服背隙才能有效传递扭矩,这也会导致扭矩的不同。
润滑条件的变化:
不同方向运行时,润滑剂的分布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摩擦系数,进而影响扭矩。
热膨胀效应:
运行过程中,由于摩擦生热导致的热膨胀也可能使正反转时的扭矩有所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丝杆在带动负载进行正反转时出现扭矩不同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摩擦力的影响:

多谢老师指导

网友:
分析透彻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要看使用的要求

楼主:
初步分析是丝杆与螺母间隙大,重新加工螺母,继续观察,结果后续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