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夹紧方式可取么?

楼主(2024-08-20):
要加工的工件直径的变化范围太大,但是想自动上下料,又不想过多的更换卡盘或夹爪,就想用电动扳手代替人工拧紧手动卡盘,实现自动控制,图是从沐风网上看到的

网友A:
皇帝的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皇帝的新图?

这回传上来了,帮忙看一下,靠谱不?

网友:
牛爷爷:我的图图呢

网友:
2楼在打转,4楼是空房子

网友B:
能用是能用,但是不好对位置吧,毕竟不光要定位卡盘方孔,方孔也要和扳手头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是能用,但是不好对位置吧,毕竟不光要定位卡盘方孔,方孔也要和扳手头对位。

能看到图吗

网友C:
要夹紧力不需要太大的情况下,可以用,对夹紧力有严格要求的,就不可行了,另外你的机构也太繁杂了,如果对夹紧直径范围大的要求,可采取更换非标卡爪,而采用液压卡盘,可省下伺服扳手一套机构,同时也省下了卡盘旋转的定位机构.

网友D:
没什么意义,属于脱裤子放屁那种,因为真需要自动卡盘的,就直接使用自动卡盘了。换句话说,做这套装置也有成本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夹紧力不需要太大的情况下,可以用,对夹紧力有严格要求的,就不可行了,另外你的机构也太繁杂了,如果对 ...

他家工件直径变化从180-500mm,而且法兰直径跨度基本上10mm以内基本就有一个产品,一个是我咨询了几家卡盘厂,这么大范围变化的自动卡盘,即便是换卡爪,人家也没做过,人工换卡爪的话,客户又不乐意,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意义,属于脱裤子放屁那种,因为真需要自动卡盘的,就直接使用自动卡盘了。换句话说,做这套装置也有 ...

他家工件直径变化从180-500mm,而且法兰直径跨度基本上10mm以内基本就有一个产品,自动卡盘在直径方向上的运动范围大约16mm,那基本上就是一种产品一套自动卡盘或者卡爪,法兰产品有薄的,不能考虑使用台阶兼容,而且换产还挺频繁的,一天内肯定会换几次

网友:
把工件直径180-500分2~3个尺寸等级,用2到3台机床加工

网友E:
淘宝搜电动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搜电动卡盘

谢谢,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