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到底该学什么,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4-08-20):
我入行快一年了,sw,ug及CAD软件使用没啥问题,但目前就只能独立做个输送线或者简单一点的机构。感觉有点迷茫,不知道到底该学习什么东西。我现在在自学sw的有限元分析,之前某些产品的一些地方改用什么材料,承重合不合适,现在用有限元分析还能指出一条明路。还有如果做个机构,不知道该用齿轮还是连杆,齿轮或连杆该怎么选型,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方向的。

网友:
问你领导,你问错方向了,,,,,

网友:
我也是刚入行两个半月,很多东西都不懂,目前做的就是在原设计上改图,练习总图拆零件图,时不时地车间看看,拍一些实物的照片回到楼上继续画,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

网友:
1. 多去组装,调试现场学
2. 了解学习常用的材料性能,表面处理,热处理
3. 了解学习常用的选型,如气缸,伺服电机,减速机,触摸屏,流水线,相机,联轴器,拖链,PLC, 传感器等,这些都经常用哪些品牌,要经常翻阅,烂熟于心
4. 多翻阅MISUMI样本
5. 准备一个工程笔记本,把自己犯的有代表性的错误都记录下来

加油,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虽然可能都是机械,但机械种类太多,没必要什么都学,选个行业,然后学这个行业相关的就行

网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拿现有的一台机去抄,抄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问题,再根据问题去找答案,理解并吃透它,基本前几年就是抄来抄去

网友:
绘图软件只是个工具而已,四楼朋友说的对,尤其是第一条。

网友:
我是新人也不知道学什么,我还是跨行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