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伺服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24-08-20):
采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绝对定位,采用脉冲+方向开环控制  电子齿轮比为 PLC发1个脉冲 电机运行10个脉冲
发现当脉冲频率为4000/秒 时 发送和运行的脉冲数一致没有问题,当脉冲频率低于1000/秒   时,PLC监控显示发出10000个脉冲而伺服驱动上显示动作了10002个脉冲  我实际使用时PLC 每秒发出 20个脉冲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呀,    更改电机齿轮比增加频率,导致快速定位时脉冲输出频率太高超过了限定 丝杆是5mm螺距的,快速定位100mm/秒 电机是2500线的 ,也就是滑台移动速度 100mm/秒,加工时移动速度最低时达到 0.1mm/秒

网友:
我记得昨天我发了一堆,你没挨个试试吗,设备维修就是这样,不能自以为是,凡可能原因都要检查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时信号干扰,把信号线屏蔽层接地摘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