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轴”?

楼主(2024-08-20):
两片厚 0.5 到 0.8 mm 的金属片,通过直径3mm左右的孔相连,且可以旋转,因此孔这里需要一个“轴”。旋转速度倒不高,就是手拨动,类似于量角器。
肯定不能用螺丝,因为转多了会松,而且也太厚了。
如果用普通的抽芯铆钉,它的正面比较平整,背面就有个难看的大疙瘩。
而双面沉头铆钉,两面都比较平,缺点是头太小,怕脱落。
如果用空心铆钉,又担心多次旋转后母钉变形、子钉脱落。
请问有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呀。这么薄的金属片,孔也这么小,金属片面积估计也不会很大。感觉像类似钟表指针。
要求精度不高的话。中间随便用个轴连接,两端限制轴向运动就好。
至于楼主说的铆钉不行的原因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么小有薄的金属片本身也受不了多大的力。不明白为什么会让铆钉变形。
建议楼主贴出几张图来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
为啥肯定不能用螺纹呢?角磨机不就是用反螺纹固定锯片的么?

网友(点评):
角磨机有定位台阶的

网友:
就是空心翻边铆钉,,,

网友:
这种的长度粗细都有 配合螺纹胶之类的使用呢

网友:
这么小个玩意,担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杞人忧天了吧。,铆也行,锁螺丝也行。螺丝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有正牙有反牙,有鱼鳞有弹垫还有防松垫,不行还有螺纹胶。

网友:
直接下一个过盈的销钉

网友:
这种情况适合激光焊接。医疗器械行业类似薄壁焊接结构比较多!

网友:
看下塞尺结构,空心翻边铆钉。

网友:
参见可变电容结构。拆过收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