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3测量时点不到部件

楼主(2024-08-20):
问题如图
中间做了这样一个操作:部件单独打开后,再关闭。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的版本没有过,2022以后就一直存在。怎么处理?

网友:
我记得是从不存在,所以并不能证明你说的对,只能证明你使用的版本不对。

网友(点评):
是的原来版本好的,就后面

网友:
按照在WIN11里面吗?

网友:
先ctrl + q看看是不是有那个件

网友A:
WIN11 怎么安装 SW 啊???

我怎么安装都 安装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1 怎么安装 SW 啊???

我怎么安装都 安装失败

淘宝花钱,或者开拔网公众号下载免安装版本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情况 我的是2020  win10  没有解决  直接选这两个面不行  但是单独选一个可以  找个中间面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