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率引起噪音

楼主(2024-08-20):
两个相同品牌,750w的无刷电机,额定2000转的比额定3000转的噪音大,往共振方向假设验证,可以这样子

网友:
调一下载波频率

网友:
两个相同功率(750W)但额定转速不同的无刷电机在运行时产生不同噪音水平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负载差异:如果两个电机连接的负载不同,即使它们的功率相同,负载更重的那个电机可能会因为需要更大的扭矩而产生更多的噪音。例如,如果额定2000转的电机连接了较重的负载,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噪音。
机械结构与制造质量:尽管是同一品牌的电机,但可能存在制造上的细微差别。比如轴承的质量、平衡性、内部零件的精度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电机运行时的噪音水平。如果额定2000转的电机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则可能产生更多噪音。
冷却方式:某些电机设计中会包含风扇来帮助散热。如果额定2000转的电机使用的风扇更大或者其设计导致风阻较大,那么它可能会因为空气流动产生的噪音而显得更吵。
磁路设计:不同转速的电机其内部磁路设计可能存在差异。额定转速更高的电机可能采用了更优化的设计来减少振动和电磁噪声,从而在高速运转时更加安静。
控制策略:电机控制器的调速算法也会影响电机运行时的噪音。例如,如果额定2000转的电机控制器使用的是较低效的PWM调制策略,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电磁噪声。
谐波电流: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谐波电流,这可能导致振动和噪音。额定3000转的电机可能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来减少谐波电流的影响。

网友:
共振来源于频率,振动来源于结构,或者零件吧?

网友:
看下PWM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