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神知道这些探针的针尖是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24-08-20):
(无正文)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

网友:
这明显就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A:
粉末冶金吧

网友:
改造的走心机吧

网友:
做治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吧

应该是粉末冶金

网友B:
电化学蚀刻。
电化学刻蚀方法是一种利用电化学反应来去除材料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微电子和纳米技术领域。在制备电路板治具探针的研究中,电化学刻蚀可以用来精确控制探针的形状和尺寸,特别是在制造微纳尺度的探针时,电化学刻蚀能够提供高精度和良好的表面质量。
研究表明,电化学刻蚀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电解液、控制电解液的浓度、温度、施加的电压和电流密度等参数来实现对金属材料的精确刻蚀。例如,使用氢氧化钠、氨水、盐酸等作为腐蚀液,以及氟碳溶剂作为惰性液体,可以对金属丝进行电化学刻蚀,形成所需的针尖部分和针柄部分。此外,电化学刻蚀装置的设计也对探针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例如使用环状电极和导电板的装置可以有效控制金属丝的刻蚀过程,减少针尖的拉力,保护金属探针的针尖,并实现自动快速停止反应。

网友:
应该是锯片铣刀铣的或金刚石砂轮磨削的吧,粉末治金哪有这个锐度,电火花也没有这个锐度,也没法大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化学蚀刻。
电化学刻蚀方法是一种利用电化学反应来去除材料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微电子和纳米技术领域。在 ...

厉害,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