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

楼主(2024-08-20):
如果框选整个实体很卡,根本无法操作。谢谢

网友:
那就不框选

网友:
首先,你操作的目的是啥?比如说切一个孔,那么你框选这些东西和切孔有毛的关系?

网友:
晒一下电脑配置,,,,,

网友:
大概率是配置低了呗。

网友:
建议从设计树上选

网友:
那堆草图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压缩掉一些特征(大量阵列之类的)或者零件,编辑好了再恢复
没有必要也可以简化掉一些特诊
或者更好更好的设备

网友:
你这里是有多少个螺栓孔啊

网友:
看上去是一个客供的产品3D,曲面貌似有点问题,打开单个零件先处理一下曲面,不影响操作的面都删掉,能修复的修复,能实体化的尽量都实体化

网友:
让屏幕只显示你要编辑的区域,尽量减少其他多余元素。

网友:
简化你的零件。
比如怡合达,或者米思米生成的轴承,里面的滚珠都粒粒可数。有的螺丝连螺纹都是旋转切除刻出来的。这些就是浪费电脑算力的无用功。
把这些花里胡哨的零件全部替换成豆腐块,只保留用得到的关键尺寸和特征。运行起来会快很多。

网友:
感觉还是电脑的配置低了

网友(2024-10-03):
是特征太多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