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怎么理解

楼主(2024-08-21):
这种整个面标注位置度怎么理解,和轮廓度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为平行度

网友(点评):
你好歹翻翻平行度公差定义再说话行不行,你家平行度公差有理论正确尺寸约束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符号写错了,一般标注平行的多,没见过这么标注的。

网友:
平面标注位置度也是个人才

网友:
只能理解为手滑选错了符号。

网友:
不是非得理解

网友:
直接问设计人员或者甲方吧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28861204391076.html
GBT 1182里面80页是有平表面的位置度,但是感觉一般用在斜面,如果两个是平行的面,用平行度比较好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理解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28861204391076.html
GBT 1182里面80页是有平表面的位置度,但是感觉一般用在斜 ...

厉害,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既控制了两个平面之间的尺寸公差也控制了两个平面之间的平行度公差。

网友:
这...多一份理解吧,估计是手滑标错了。

网友(2024-12-25):
符号应该是标准错误

网友(2025-02-14):
是可以这样标的,包含了距离、平行度、平面度,简单理解就是该面上任意一点到基准A的距离都在5±0.075以内

网友(2025-05-03):
是不是标注错了,这个位置度0.15指的是下面的那个孔

网友(2025-06-02):
好像是标注错了,一般都标注在斜面,问问出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