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泥水里转轮用有轴承还是无轴承结构?

楼主(2024-08-21):
泥水里转轮用有轴承还是无轴承结构?===========================================================

工作环境:含泥沙污水,常温
工作要求:低速转动,单轮承重15kg左右
转轮:1寸,查到产品承重20kg,如图含轴承和无轴承的结构,常见转轮是在普通大气环境下用的。
===========================================================
缺乏这方面经验,请教大佬:
(1)以上情景使用,这两种产品(含轴承、不含轴承)那个寿命更长?
(2)如果用陶瓷轴承呢?是不是寿命能延长不少,不过还没查到这样的产品,如有能否提供

含轴承单轮

含轴承单轮

无轴承单轮

无轴承单轮

网友A:
必须带轴承,轴承可以想办法阻止异物入侵。

陶瓷轴承不是用于这种场合的。

网友B:
你知道陶瓷轴承多少钱,用到工业脚轮上,开玩笑吧。
还有无轴承的意思是没有滚动轴承,而不是没有轴承知道吗,轴与脚轮直接接触那就相当于滑动轴承。
关于滚动轴承与滑动轴承的区别,设计手册上有,你不会自己查啊。

网友C:
那么小。就随缘吧,不适合太复杂的结构。

网友D:
有泥沙,如果不是密封的轴承,再好也没用啊,这种工况,估计要求不高,直接装个轮子滚去吧,坏了再换也比轴承便宜。

网友E:
滑动轴承就行,泥水润滑,坏了就换。滚珠轴承是密封不住的。

网友F:
可以用滚子轴承,两端加骨架油封和迷宫密封,同时加个自动油脂泵打黄油保证泥浆不侵入轴承腔。

网友G:
滑动好,我们以前给车辆厂做的轮对清洗机,清洗车轮的水是循环利用的,里面混杂泥沙,铁锈等等杂志,用滚动轴承用不了两个月就坏了,后来没办法自己加工滑动轴,轴套,九洛硅材质,淬火后就没事儿了,用多少年都不坏。

网友H:
带防尘盖的轴承,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带轴承,轴承可以想办法阻止异物入侵。

陶瓷轴承不是用于这种场合的。

谢谢回复,轴承密封只能用现有的,再设计空间太小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陶瓷轴承多少钱,用到工业脚轮上,开玩笑吧。
还有无轴承的意思是没有滚动轴承,而不是没有轴承知道 ...

谢谢回复,这是临时装置,数量少,陶瓷轴承成本相对高,但要能解决污水中砂砾磨损问题,是值得用的无论是滚动还是滑动,都是在良好密封情况下能长寿,在污泥水中很难保证,只能取相对好点的,轴承密封只能用现有的,再设计空间太小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就随缘吧,不适合太复杂的结构。

我也倾向于这种思路,空间小,再设计难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泥沙,如果不是密封的轴承,再好也没用啊,这种工况,估计要求不高,直接装个轮子滚去吧,坏了再换也比轴 ...

是啊,有密封的轴承也是阻挡灰尘的,对泥水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别坏的太频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动轴承就行,泥水润滑,坏了就换。滚珠轴承是密封不住的。

结构我觉得可行,只是现有能找到的滚轮中间没法再装滑动轴承(尼龙材质),只能依靠中间孔自身润滑
哪位大佬能提供1寸尼龙或橡胶轮中间还能装滑轴的成品,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滚子轴承,两端加骨架油封和迷宫密封,同时加个自动油脂泵打黄油保证泥浆不侵入轴承腔。

感谢回复,方案可行,空间比较紧凑,我看看能否实现,就是不能利用现有的产品,得完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滑动好,我们以前给车辆厂做的轮对清洗机,清洗车轮的水是循环利用的,里面混杂泥沙,铁锈等等杂志,用滚动 ...

感谢回复,您提供的工况跟我们的情况相似,经验很宝贵,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防尘盖的轴承,坏了就换。

防尘盖防不了水,细微砂粒很快就会进入滚道,倒时候在使用中(管道中使用)造成轴承卡阻还不容易拿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轴承密封只能用现有的,再设计空间太小不现实

1寸轮,管道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寸轮,管道机器人?

还没到那个层次,是通过转轮拖拽的小装置

网友I:
普通的就行,换个思路,轮体就是易损件。而且长期在水反而生锈速度不快的。

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J:
加一个低于轴心,靠近底面的防尘盖试试,尼龙的滋润型还可以干磨也不是不行。(别人都是好好回复,只有  学者   在没屁圪塄嗓子!666!)

网友:
轴承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的就行,换个思路,轮体就是易损件。而且长期在水反而生锈速度不快的。

不用考虑那么多

感谢回复,我们也偏向于简单结构,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一个低于轴心,靠近底面的防尘盖试试,尼龙的滋润型还可以干磨也不是不行。(别人都是好好回复,只有  学 ...

感谢回复,感谢括号内容,坛子里人才济济,本帖发出后收获良多

楼主:
感谢回复,有条件安装滑动轴承也是一种靠谱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