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我的自由度求的对吗

楼主(2024-08-21):
这么算自由度刚好为一 但我又认为可以吧3 4 5 6看做一个整体 这样算的话自由度就是零了

网友:
我算的好像是3*8-2*9-1*3,不知道对不,等大佬

网友:
已经荒废了 不知道

网友A:
这不是7个活动构件吗?

网友B:
n=6,PL=8,PH=1

楼主:
引用 网友B:
n=6,PL=8,PH=1

Pl=8 是把那两个高副合成一个低副吗 这个直接算俩高副可以吗

网友(点评):
哪来的3个高副,2个滑动是低副,C点算两个低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7个活动构件吗?

去掉局部自由度的话 不就6个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Pl=8 是把那两个高副合成一个低副吗 这个直接算俩高副可以吗

两个滑动算两个高副的话 还有F点啊 这不就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