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锤怎么当电批用?

楼主(2024-08-21):
若干年前买过一个博世电锤,记得600多元。当时在墙上打过几次孔,后来就闲置了。

上周在宜家买了个储物木凳子,我用电批拧螺丝。不是满电,螺丝比较长,打到最后拧不动了。给电批充电到满格,勉强可以把螺丝打进去。但明显感觉功率不足。

应该是有大功率的电批吧?但我想家里的电锤闲置好久可惜了,能不能买个转接头套上去当做电批来用呢?两者的动作轨迹类似么,能不能这样用,转接头买什么样的?

谢谢~

网友:
以前在工地帮忙的时候用的电锤是可以的,上面有个旋钮,打开就只转不锤,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旋钮

网友(点评):
冲击钻应该都有,三十年前的已经是这样设计

网友A:
鹰大:有专门的电锤变电钻的夹头。

网友B:
有旋钮,还有些不装到底他就震动效果小

网友:
500一定是假货,
一般要买1500以上的才能用,几百块的都不好用

网友(点评):
博世天猫旗舰店买的,不可能假。可能是我描述不对,要么不是电锤。我查购买记录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点评):
查到记录了,639元买的。1楼图,是电锤。

网友(点评):
这种贴牌机,一般工地用的都要1500以上,买个手电钻,都要600起才好用,因为手电钻,比如36V,单电池要10节3.7V的18650,正品松下,18650价格在22-35间,单 电池过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旋钮,还有些不装到底他就震动效果小

什么意思,兄弟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大:有专门的电锤变电钻的夹头。

请看我1楼补充了图片,你说的这个夹头我选哪一款合适呢?谢谢~

网友C:
鹰大,电动工具,一言难尽,我工人去买180一个博士电钻,我去买680,根本不是一个东西,我厂里现在还在用,正品博士,长的用了超10年了,没坏过,我工人习的180的,几乎是一个月坏一支,
我骂他,买工具,一定要买好的,电锤子没有1800一个,都不要看.
我车间的电动工具多是博士,我买的都是正品,工人买的都是假货,前几天工人去买了一支充电钻,好像是160块钱,我问他难道就没有600块的,你买这个160块的,根本不好用,
工具一定要买好的,你如果用过1800以上的电锤,你一用500块的,你第一感觉就是500块的一定是坏的,
我哪个手磨机用了快10年,手电钻也有快10年,我工人买的假货,一般几个月就丢了,
这个不能怪工人,他不敢买这么贵的,怕我说他,实际上,我是要他买贵的
比如充电钻的电池,18V6A,就要用到10个18650电芯,两个并联,再5个串联,用18650/3000MA的电芯,现在这种电芯价格在18-25间,中间价20/节,成本就是200,还要保护板,所以18V6A成本就要240以上,市场上很多10多块的18V电芯,容量才1A不到,还是拆机电芯,我住这个村就搞这种电芯,400多的电池在工地能打4小时,哪种假货只能用20分钟,所以,工地的都要这种400多的电池,谁也不想老换电池,还没力,以前厂里我买的3000多的博士无刷电钻,用了N年,全厂都说好用
工具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是用,一定要买好的,
我厂里买钻头,我一定要正品,比如打DC53,我只认不二越,8MM的400一支,打起来超快
有钱试一下充电钻,贵的好用太多了,充电钻国产50都能买到,这种卖3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大,电动工具,一言难尽,我工人去买180一个博士电钻,我去买680,根本不是一个东西,我厂里现在还在用, ...

博世天猫旗舰店不会有假货,应该是型号不同。工业用和民用肯定不是一个档次,你要的贵可以理解。家里使用不要那么高级。

网友D:
应该可以切换模式,我家里一个有个旋钮转动切换电锤电镐,要用电钻,好像要另外配装夹钻头的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切换模式,我家里一个有个旋钮转动切换电锤电镐,要用电钻,好像要另外配装夹钻头的夹头

哦,好像是有好几个模式,但是我有没有那个夹头也忘记了。回北京确认一下。

网友E:
我买过一个东城的电锤才500不到一点,我用了好几年了,也挺好用的,家里用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另外还买了一个小电钻可以当电批用,电锤太大了说实话真不适合用于当电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个东城的电锤才500不到一点,我用了好几年了,也挺好用的,家里用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另外还买了 ...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大功率电批。特殊时候需要。我买的德力西电批99元也很好用。

网友:
先找合适的厂家然后再比对质量和价格。

网友F:
一般的两用冲击钻有钻孔和冲击钻两种模式,就在前端有个钮。看你图这种应该是有的,那种大电镐就没有钻孔模式。然后要么买个转接钻夹头,要注意夹柄样式一致,看下你那配的钻头柄部就知道了。另外也可以找下同样夹柄样式的电批头,那就不用转接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两用冲击钻有钻孔和冲击钻两种模式,就在前端有个钮。看你图这种应该是有的,那种大电镐就没有钻孔模 ...

谢谢!我这业余人士搞这个太笨。。。不过手工做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个东城的电锤才500不到一点,我用了好几年了,也挺好用的,家里用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另外还买了 ...

你应该不是干工地,不常用,如果你要用过1500以上的,你就会发现,500块的根本没法用,

网友(点评):
你是不看完就回复的吗,家里哪有那么多地方给你天天用。家用和工地完全是两种寿命要求好吧,你搞过设计也该知道工具使用寿命当然和使用频率和强度关系很大!我一年用了几次,为什么要那么好,选车的时候怎么又变了

网友:
这是90年代中期买的BOSCH,当时开了一家小工厂,做控制柜、控制台什么的,附带安装,最初就买了两把BOSCH,记得当时是1700一把。
力气比较小吧,应该归纳在“击钻”范畴,打个膨胀螺丝、墙穿个洞没问题,开大一些墙洞就不行了,后来就陆续添置了大型电锤,以“喜利得”(HILTI)为主,小博世只作为辅助性使用。
这把博世近三十年了,共修过三次,一次清理活塞部分并加黄油,两次换开关,现在还能用。

网友:
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