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安装孔是通孔还是螺纹孔

楼主(2024-08-21):
我之前都是通孔,但是今天看见有设计螺纹孔的

网友A:
你说的安装孔是图中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安装孔是图中这个吗

不是,就中间螺纹那段,不是这种油压缓冲器

网友:
螺纹孔,有些人偷懒用通孔,通孔容易松动不方便调整,还需要两颗螺帽

wrn
专业回答
楼主和你都表达不准确。通孔是指一个孔是通的,也就是打穿了;与之相对的是盲孔,也就是没有打穿的孔;你们想说的其实是螺纹孔或者光孔。

网友:
螺纹孔,液压缓冲器都是细牙孔,需要螺牙来承受力的,同时起到一个精细调节的作用,用通孔理论上说的通,但是螺母一直冲击,容易松动

网友:
螺纹孔,细牙

网友:
亚德客手册上的那种油压缓冲器?1.5P的牙

网友:
如果冲击频率不高,冲击力有限,省事的话开通孔,缓冲器两面锁螺母就可以。
但如果频率、速度、力量任何一个参数需要考虑,则必须使用螺纹孔安装,以保证最佳的缓冲效果。
Airtac效果做不到的话,推荐用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