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机械臂结构

楼主(2024-08-22):
图中四轴机械臂之前接触不多,内部是什么结构呢?
下面是我瞎猜的,请各位讨论,及懂行的大神批评指正:
部件1:动力是伺服/步进电机,安装于最底部,通过驱动滚珠丝杠旋转而带动部件2上下运动;或与部件2联接在一起,通过滚珠丝杠随动。
导向是2根光轴直线导轨,部件2/3/4的线缆通过竖直方向拖链1输送。
部件2:伺服/步进电机加一组谐波减速器
部件3/部件4:伺服/步进电机加同步带
因为部件3/4都是一定范围内的旋转,个人觉得线缆留一定余量就可以。如果要求严格的话,可以用电动滑环。
上面是我瞎猜的,请各位讨论,及懂行的大神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你看贴不认真,前面小金属机器人那贴里有个大神就是做的这种,有实物多图。

网友(点评):
好,我去找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哈哈,那个贴我看的早,当时后边的回复都还没有。awolfbee的方案挺好,学习了

网友(点评):
最好弄个群研究下

楼主:
论坛里藏龙卧虎,看是否有大神愿意共享指导一下

网友:
1是步进或者伺服加上丝杆滑台,重载的话双线轨,轻载的话光杆就好。
234全是伺服或者步进加上精密减速机。结构简单的很。

网友(点评):
嗯,我上午在网上找了一个模组,见下图

楼主:
在网上找的模组

网友(点评):
计算下载重,问下商家载重。

网友(点评):
https://www.cdpanyan.com/sigan/111.html

网友:
同步带或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