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行业的零件可以用铝件焊接后再加工么?

楼主(2024-08-22):
工作了一段时间,为啥没咋见过铝的焊接件?
另外铝或者Q235焊接后再加工的话,价钱会很高么?

网友:
小件直接加工,别翻面太多次
大件螺纹加销孔别焊接 个人经验

网友:
你会脱了裤子放屁吗,焊接再加工的工件多了去了,这些都看成本,铝合金件,直接铣成本更低,为什么要焊接?
铝铣下的渣能卖到原材料的55%价格,
铁焊完再加工的多了去了,比如机架

网友:
铝合金焊接,现对于碳钢或不锈钢是有难度的,铝合金焊接时容易氧化。焊接后成本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焊接一般用于空心截面,此时有铝型材连接,还有焊接用于框架,需要强度,铝焊接没有强度,容易脱焊不说,铝本身也没强度,需要的话直接两个铝件锁在一块就行

焊接后加工不会高,焊接是个很简单的工序,普通开粗,你还得光六个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