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里该用什么柔性密封结构?

楼主(2024-08-22):
具体问题如上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个要定制一个耐高温的硅橡胶密结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定制一个耐高温的硅橡胶密结构才行

具体的连接形式有没有什么想法?

网友(点评):
联系个密封件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B:
你想过没有,当上模与下模分开时,因为内部是真空环境,外部是大气环境,所以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所以柔性连接直接就被压瘪了。这就导致上下模根本没法合模。
所以最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将整台冲压设备都放入真空环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过没有,当上模与下模分开时,因为内部是真空环境,外部是大气环境,所以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所以柔性 ...

目前考虑的是抽真空之后,再充入惰性气体,与外部气压一致,之后再进行工作

网友C:
风琴褶皱结构,材料看有没有柔性密封性好的硅胶之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的是抽真空之后,再充入惰性气体,与外部气压一致,之后再进行工作

那你还得考虑连接部分在你抽真空的过程中怎么保证不掉不损坏以及材料的收缩是否能支撑到你抽到真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琴褶皱结构,材料看有没有柔性密封性好的硅胶之类,不知道是否可行

想考虑用大口径硅胶管,但是如何实现密封,还不太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还得考虑连接部分在你抽真空的过程中怎么保证不掉不损坏以及材料的收缩是否能支撑到你抽到真空状态。 ...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