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的选用

楼主(2024-08-22):
这种行程1300mm的气缸提升机构,直线导轨和直线轴承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
直接粘贴不行吗

网友:
铜套最佳,三柱,四柱结构,省钱,空间小,好安装,

网友:
直线导轨

网友A:
都能用,我在3米高度上下行走用了俩直线圆柱导轨用了没问题,成本还低,不到500。直线导轨一条就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我在3米高度上下行走用了俩直线圆柱导轨用了没问题,成本还低,不到500。直线导轨一条就500了,

直线圆柱导轨 就是工人装起来好麻烦

网友:
看你的导轨固定方式吧,我感觉两种的原理都没什么区别,都是导向+支撑,就是导轨的固定方式不一样而已,结合实际工况考虑下

网友:
主要看受力状态吧,如果除了径向受力,且受力较大,光轴配合直线轴承可能会发生弯曲变形。

网友:
要结合工况

网友:
这俩导轨在这主要作用是导向吧,防止提升时晃动,正常上下受不了多大力,也就提升过程中晃动时受力吧

网友(2024-09-21):
精度要求高的话首选直线导轨,要求一般的话,用带直线轴承的圆导轨。

网友:
线性滑轨选型手册,根据参数,承载物重量等参数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