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包覆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4-08-22):
我在使用包覆-蚀刻-样条曲线命令时,明明我画的图是长方形,为什么它投影到这个面上是弯曲的,而不是直的,搞了半天搞不明白。这是刀辊上面的,要画出一排齿。

楼主:
解决了,第一个包覆7选择分析,第二个包覆9选择样条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变成这样了

网友A:
切除不行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神出来

网友:
直接切除不行吗

网友B:
包覆就像字面的意思,弄一张纸,画上图形,然后卷成圆柱看看

网友C:
草图21 的基准面,离那个面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不行吗?

这是在圆柱面上的,用切除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图21 的基准面,离那个面远一些。

试过了,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覆就像字面的意思,弄一张纸,画上图形,然后卷成圆柱看看

可是我这是长方形,草图是和上视基准面平行的,照理说切出来应该是和上视基准面垂直才对

网友D:
我猜问题就出在这个样条曲线上吧,自由曲线不被约束自己乱跑了。为啥不能画直线。

网友E:
新建一个与圆柱面 相切 的基准面(基准面参考 前 上 右视图,选择合适的) ,然后在新的基准面上画草图,再使用切除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问题就出在这个样条曲线上吧,自由曲线不被约束自己乱跑了。为啥不能画直线。

已经是完全定义为直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建一个与圆柱面 相切 的基准面(基准面参考 前 上 右视图,选择合适的) ,然后在新的基准面上画草图,再 ...

可我这个面是曲面的,用切除行不通

网友(点评):
能发文件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我这个面是曲面的,用切除行不通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建一个与圆柱面 相切 的基准面(基准面参考 前 上 右视图,选择合适的) ,然后在新的基准面上画草图,再 ...

可以的,你看看

网友(点评):
扣了我10点威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你看看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

上面那个文件发错了 重新给你发一下

网友E:
或者把包覆7 改一下 包覆方法选择 第一个  分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把包覆7 改一下 包覆方法选择 第一个  分析 。。

谢谢大哥,能不能发个step,我的是sw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把包覆7 改一下 包覆方法选择 第一个  分析 。。

感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决了!

不客气。多沟通,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