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种螺母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4-08-22):
如图所示

网友:
挤压的吧

网友:
车床粗加工,热处理,车床精加工,装配,品检 出货,第二种,定制管料,管料调质好,直接车床加工,车床加工完清洗装配,品检出货,

网友:
结构如同:螺母精车成型+孔卡?    如果和上图给的就是弹簧钢放好后,再墩(冲压)一下

网友:
先墩成型——自动攻丝——冲压钢条,这个样子应该是批量最经济的加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