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怎么选?

楼主(2024-08-22):
刚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不准,商家说这种传感器是要接触才能测,万用表配套的那种就不需要啊,放在任何地方都能检测该地方温度。
然后淘宝上问了好几家,都说不能检测空气温度。这其中是有啥讲究吗?测量空气温度的传感器该用哪种呢?求解。

网友:
测量气温的温度传感器最常用的是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和集成温度传感器

网友:
TB:温度传感器芯片

网友A:
要买到一个不能用于空气中的温度传感器也是蛮不容易的。楼主的是哪种,贴出来看看

网友: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提供9-12位摄氏度温度测量数据,可编程非易失存储器设置温度监测的上限和下限,提供温度报警。DS18B20通过1-Wire®总线通信,只需要一条数据线 (和地线) 即可与处理器进行数据传输。器件可以工作在-55°C至+125°C范围,在-10°C至+85°C范围内测量精度为±0.5°C。此外,DS18B20还可以直接利用数据线供电 (寄生供电),无需外部电源。

每个DS18B20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从而允许多个DS18B20挂接在同一条1-Wire总线。可以方便地采用一个微处理器控制多个分布在较大区域的DS18B20。该功能非常适合HVAC环境控制、楼宇/大型设备/机器/过程监测与控制系统内部的温度测量等应用。

网友(点评):
测气温很适合

网友:
K型热电偶+手持德仪器,或者更贵的仪器都有(是德),看你需求,我用西门子PLC加at04,够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热电偶?你说是测不准,商家回复说要接触到?是不是楼主把热电偶的当作红外的去用了,这样肯定测不准的。而且这个其实去问供应商更好,你怎么测量,温度范围多少,这些指标给出去人家肯定会帮你解决的,做生意的嘛

网友C:
非接触的就是辐射型的了

温度精度到±0.1  就不错了的。很难再准

网友:
如果仅仅是测量空间内的温度,我们家用的温湿度仪就可以测空气温度啊,如果是带精度的,那就只能购买专用的温湿度测量仪器。

网友:
另外,如果你要有精度,可以私信我,我最近在找液体的温度传感器,可以帮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到一个不能用于空气中的温度传感器也是蛮不容易的。楼主的是哪种,贴出来看看

可以用,但是升温慢,不够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热电偶?你说是测不准,商家回复说要接触到?是不是楼主把热电偶的当作红外的去用了,这样肯定测 ...

对的,是热电偶。测不准是说的反应不够灵敏,升温较慢。我用万用表的小的热电偶测温度已经有120度,商家给我配的这个才显示50度,反应不够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接触的就是辐射型的了

温度精度到±0.1  就不错了的。很难再准

精度要求不高,偏差一度内都能接受,我要的是灵敏度,就是要能及时反应空气温度。目前商家配的这个升温慢,实际空气温度已经120度了,它才显示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但是升温慢,不够灵敏。

那是热容量和传递面积的问题,就选细丝的热电偶就是了。

网友(点评):
对的,热电偶的测量原理是热传导,灵敏度方面肯定受限。楼主的工况跟选型没有对上

网友:
低温用PT100热电阻,高温用K型热电偶。

网友:
这种测温元件根据使用工况选合适的就行了